如何选择单相交流电机的电容?

楼主(2005-10-14):
有个300w左右的风扇,副绕组上要个电容, 请教选多大的?如何选?

网友A:
是不是排风扇呀,要是的话电容有0.47u就够了

网友B:
太小了,2-4UF比较合适

网友C:
我想问问大家~~如果电容选的太大是不是电机会转的快~~但是容易烧掉线圈啊??还有就是选的小是不是就不能启动了啊??

网友D:
单相电机有两组线圈,启动线圈和运转线圈,电容是在启动时起作用,当你正常运行了,电容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E:
有启动电容也有运行电容

网友F:
电容大了,启动会变快,启动力矩大了。如果是电容启动运转的单相电机(现在大多数的风扇电机),转速会略快一点的,这也是因为电机转矩变大的原因。但绝不会超过极数的理论值的

网友F:
TO health:电容大了,电机的启动会加快的,转速也会略快一点。但这是电机转矩变大的原因,转速决不会超过极数的理论值的。
还有,电容过大,等着烧绕组吧……
电容启动运转的电机(现在大多数风扇所用)电机是这样的。

网友G:
没有数据.无法配电容.只有实际试.

网友H(2005-11-15):
可以用这个公式计算,然后取比他大的值:
C=2400x(P/2pxUxcosφ),P是功率,p是极对数

网友C(2005-12-16):
在不上电的情况下怎么去判别单相电机的好坏~~~`除了用摇表测相和外壳之间的绝缘和相和相之间是否通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I(2007-05-21):
关注上述问题

网友J:
C=2400x(P/2pxUxcosφ)这里的2400是什么呢???

网友K(2007-08-06):
需要看了解啊.

网友J:
曹大平: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1-15 12:28:00
    可以用这个公式计算,然后取比他大的值:
C=2400x(P/2pxUxcosφ),P是功率,p是极对数
  这个可以应用所有的电动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