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选型(急!!!)

楼主(2005-10-14):
现在手头正在设计一台机床,需要应用到数控系统(专机-光学设备),具体要求如下三轴系统,二个轴需要精度较高(正常情况下加工速度为0.5mm/min,丝杆螺距为5mm)---用步进还是伺服,请大家赐教,另一轴考虑价格原因应该会选用步进电机。 电机功率都为200W,请大家介绍一下比较好的国内数控系统(基于价格原因FUNAC,西门子等均不考虑)及伺服、步进系统,不胜感激。(急!!!!!)

楼主:
是众为兴数控呀,了解过。具体方案及报价,可以与我联系pandachen881@sohu.com

网友A:
这个速度,如果在机构上没有减速的话,0.1RPM用伺服有难度,用高细分步进速度会稳定一些,相信 沈阳老宋 也不会认为伺服在速度稳定性上会有优势。即使用步进,也要看具体要求了。

网友B:
这个速度应该用伺服+减速机

网友C:
步进+细分可以满足要求,并且价格便利,操作方便,性能可靠。

网友D:
to:工控阿贵 请问你是哪里的? 你要设计的专机-光学设备是磨什么工件?球面,还是非球面? 球面没难度,非球面我们用压电陶瓷。不用伺服轴。 还有一种光学保护曲线磨,我最近刚开发的控制系统。 来电讨论13815106062 周

网友A:
还是把要求先说清楚比较现实,比如,移动精度要求,最小移动距离等等。 在现有条件下讨论用什么电机,意义不大。如果没有减速机,伺服和步进都不一定好用。

网友E:
还是帮主讲的对,在不知道要求的前提下,目前看一切讨论意义都不大,帮主最后一句话尤其正确,就是“如果没有减速机,伺服和步进都不一定好用。” 另外,成本也是一个问题,不知道楼主准备拉多少银子。

网友D:
大家发表了这么多高见。试问各位老师,你们做过光学设备没? 北京凯恩帝的100M系统就能实现?想当然吧?

网友E:
KND100M能不能实现我不知道,这里的朋友多半没有亲手做过光学设备,这个可能也是事实,我相信,差不多所有工控行业的供应商的技术支持工程师可能都没有做过光学设备,不过他们的客户肯定有做光学设备的,他们多数有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我相信帮主与我差不多都是这样,(帮主还要好一点,记得是激光行业出身)。我相信,这并不影响对光学设备配置的正确判断,尤其是对于一个负责人的人,更是如此。就象帮主讲的“还是把要求先说清楚比较现实,比如,移动精度要求,最小移动距离等等。   在现有条件下讨论用什么电机,意义不大。如果没有减速机,伺服和步进都不一定好用”就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发言。如果每个设备都要亲手做,哈哈,不现实也很愚蠢吧?

网友D:
不一定亲手做是对的。了解其关键就行。光学加工设备比较特殊。和机械加工设备还是有区别的。 我也看到过用类似KND100M系统做的光学设备,生产商实力型的。(这里生产商,用户就不提了) 但现在正躺在某个角落里睡觉,如果各位要的话,付点铁材料钱,它就可以跟你走。 如果各位技术支持工程师或客户客户有做光学设备的,能在这提供一些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那确实很现实,也很聪明。不过我想这是不是也太无私了?要知道失败是要化出代价的。在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年代,有这样的人吗? 各位都是高手,我是不是有点班门弄斧了?

网友A:
关于光学加工设备,说得这么玄,能问一下是什么设备吗?用光进行加工(激光切割、焊接)还是加工光学设备(镜头研磨、光纤拉伸)这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网友F:
这么多大侠都说的挺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减速机,伺服和步进都不一定好用."我也赞同,有兴趣可以到www.ly-magnet.com看看,数控系统 我知道有南京华兴的,听说不错的. 步进早晚会要淘汰的,为什么不设计个先进点的呢?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赐教!

网友D:
应该是加工光学设备。就是镜头研磨之类。我们后来是用压电陶瓷矩阵做的。球形面,异型面都能做。机械要求几何精度好,定位精度差点没影响。

网友G:
直接电机驱动的话,伺服是没戏了

网友H:
半導體激光切割設備 CCD二次元量測設備 LCD5,5G測長儀 視覺定位(貼合機)2000倍金相顯微鏡 全都用伺服值傳驅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