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lonworks网络控制程序有参考书吗?

楼主(2005-10-14):
新手上路,用lonmaker for windows开发了一个lonworks网络,不知网络控制程序怎么编,手头也没有可参考的书,请大侠推荐几本。。

网友A:
网络控制程序? 是用neuron C吗?

网友B:
什麼是網絡控制程序??如果是開發Lonworks的設備,則參考Neuron C的開發手冊即可。

楼主:
我想实现如下功能: 用户远程登录web服务器(后台是SQL SERVER 2000数据库),在IE主页上控制lonworks网络中的一些节点(开、关等)。 我所理解的有这样几种方式: 1。写一个activx 与lonmaker for windows里的lns textbox连接,通过修改 lns text box中的值,来修改节点的nv值。(因为lns text box 可以控制设置 nv)。 2。把节点的状态值送给SQL 数据库,用户通过提交修改SQL 数据库的值,来达到修改节点的状态。(这种方式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1、最方便的是使用i.lon 600 2、如果不用i.lon 600,可以使用LNS(tm) HMI Developer's Kit for the Java(tm) Platform,免费的! 3、开发一个数据采集程序采集lon网数据,放到数据库中,web服务器共享此数据库 一点建议,不知对否?

楼主:
感谢 金越 给我的建议::
我觉得 第 2和3条意见很好......
现在我是准备用vb开发个数据采集程序,把从节点采集来的数据,实时地送入sql 数据库.....无从下手....
请推荐本参考书...或指点一二...

网友C:
[b]FYI.

1、LonWorks培训材料-LNS网络工具开发以及CD(含有VB/VC例程)

2、如何开发基于Lonworks控制网络监控管理系统,2001年《微计算机信息》杂志

可到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检索-〉微计算机信息-〉作者-〉衣卓-〉下载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 衣卓 的回复...
有高人指点,做事就容易多了..

楼主:
请问:衣卓..
LonWorks培训材料-LNS网络工具开发以及CD(含有VB/VC例程)
能买到吗????你手头是否有?

网友D:
我也想买那个光盘,就是培训资料的那个光盘!

请问衣卓在那里可以买?

楼主(2005-11-24):
衣卓老师:
你在
《如何开发基于Lonworks控制网络监控管理系统》,2001年《微计算机信息》杂志,,提到 “利用lns开发平台组件结构,。。。”
lns 开发平台(activeX形式的开发包),在哪可以得到/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