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5611和EM277通讯故障

楼主(2005-10-14):
一台工控机与6台S7200PLC连接,工控机装CP5611卡,PLC装EM277通讯模块,排在CPU旁边,接口处用西门子的DP适配头,工控机和最远的一台PLC一跟入的双交线,中间的PLC一出一入两跟双交线,工控机和最远一台PLC终端电阻为ON,软件上工控机为主站地址0,6台PLC为从站地址1-6(拨码开关设置),波特率为19.2K,用更大的好像搜不到了,总线长70米,现在通上后一开功率大点的装置通讯就报错(从PLC读数据时出错),它跟PLC在控制上无关,线路也跟装PLC的柜子离很远,只是它的动力进线跟我控制柜的动力进线靠的很近(紧挨着的两个大空开),我总线上如果只挂一个站开那个大功率设备是没问题的,还有工厂的地线跟零线是连着的,不知道是什么造成的这种通讯故障,请高手指点,QQ29932038 EMAIL miao_weizhou@163.com,谢谢了

网友A:
请将电源的地线跟零线分开,因为地线在一般计算机中有电位,很容易造成不良的环流现象(一句话解释不了),导致屏蔽线中有电流,当动力设备启动时干扰增大。根据我们的经验,70米只要在PC端将终端电阻为ON,其他的都放在OFF,这虽然和理论不付,单信噪比很高。
=========================
glenxu@126.com,QQ:3940776
Tel:029-8683638-8003
http://www.xajd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