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了EM253的控制

楼主(2005-10-14):
大家好!我带了一个问题来,大家请帮一吓忙... 西门子S7-200带EM253模块,我要用循环指令驱动POSx_GOTO,用语句表怎么写?要求用一个网络写出. 我的内循环驱动GOTO指令控制走同样的距离行走的次数,外循环每循环一次内循环循环的次数不定,我用的是指针;外循环控制距离的改变,距离的改变我用指针,因外循环进行中每次距离都会改变;这只是我大概的思路,我现在在现场急需各位帮解决! 有不用变址的也请帮助下我,因我想用一个网络的语句表把它们写出,不想用什么LD等指令,这样的话逻辑就会很乱不好做! 谢! DCBKKK@163.COM

楼主:
没人这样用过吗!?

网友A:
邓波,还在搞呀!不要把问题搞复杂了。

楼主:
己经搞好了!但我想看一下有没人这样用过啊!如有人用过的话,知道方法后以后写程式就方便多了啊!
我用计数器加变址做的!

楼主:
对了!张工啊!你

楼主:
不好意思!按错了!张工你的QQ号是多少?
我还有问题想问吓你。我触摸屏上的数据写入V区(PLC定义为停电保持的)后,我又用指针读取V区的数据,但断电后再看V区的数据就全没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此现象?
我的QQ为312820162

网友A:
我不大用QQ的,我的号是78459549

网友B(2005-11-23):
使用POSx_GOTO相对运动,当POSx_GOTO运行完成后立马进行反相POSx_GOTO相对运动,不是单速连续运动,而是速度和距离都需要改变,请问下各位高手使用什么方法来实现?

楼主:
我的看法是!你两个POSx_GOTO中间必须有一个多少MS的时间间隔!否则不易做到!在这间隔的时间内断开前一个对POSx_GOTO的驱动!

网友B:
使用了两个POSx_GOTO 后确实达不到我的要求。
我现组态了 一个 无RPS的包络0,分两步以不同的速度和距离, 在"数据块-向导-POS0-DATA"下有组态信息描述的。
现要求速度和距离都需要由HMI改变,试后不行,包络0组态好后的速度都变不了,请问下能否改变,如何改变 包络0里的速度和距离?

楼主:
你注意把前面一个POSx_GOTO 的使能端断开后立即再驱动后一个POSx_GOTO指令了!中间可停顿几MS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