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系统比例控制

楼主(2005-10-15):
请个位大虾指教一下,参考电机速度恒定经比例调节后跟随的直流电机速度运行一段时间后缓慢失去比例速度增加并切调不回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参考电机速度恒定经比例调节后跟随的直流电机速度运行一段时间后缓慢失去比例速度增加并切调不回来是什么原因?" 加上标点好不好,看不懂失去的是什么,增加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