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问题求助

楼主(2005-10-15):
我在使用g20模块时出现一个棘手的问题,用 AT+MIPOPEN命令打开一个TCP连接,提示成功,并可以传输数据,然后关闭该连接,在用AT+MIPOPEN命令打开同一个TCP连接,则再也连接不上,将模块电源关闭再试,依然连不通。等待一天后再试,可以连通,但关闭连接之后故障依旧。试过其他的GPRS模块,关闭打开连接多次没有问题。不知哪位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请赐教。

网友A:
多测试一下看看: at+mipopen? 可能你没有 at+mipclose=1 吧,当上电后,你测试at+mipcall?应该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