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1.5KW在低频工作时电机有异常噪音

楼主(2005-10-15):
求助安川变频器1.5KW在低频工作时电机有异常噪音,在中高频时,则正常。经查明电机没有问题

网友A:
好象所有变频器工作在低频时都会使电机产生噪音,应该是低频时会产生谐振吧(个人观点),另外低频时输出功率也小呀,大多数变频不推荐工作在低频,对电机寿命有影响。

网友B:
把载波频率调高些!一般变频器载波频率初始值是10K以下,自己调到15或者16K!

网友C:
可能输出电压有轻微不平衡,低频表现更明显,在低频时测量输出电压。

网友D:
载波频率调高些,没错

楼主:
谢谢瞿世才和hlq的指点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