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I USB6008数据采集卡资料

楼主(2005-10-15):
能提供NI USB6008数据采集卡的资料和应用例子吗?回复E-mail:colin@cne.com.cn

网友A(2006-05-11):
您好,我是一个学生,正在做一个基于虚拟仪器的虚拟实验室系统,刚买了一个usb6008,但是不知道怎么和外界硬件连接进行数据的传送,恳请帮助,谢谢!

网友B(2006-09-18):
我购置了一个USB 6008,想用它作为气相色谱仪出峰曲线的微机监测数据采集卡,技术参数:输入信号±1V、10M兆,用LabVIEW编程。目前苦于不会使用,请求根据以上情况编制个简单实例(含接口连接方法),或USB 6008的应用范例,给我作为参考

网友C:
ni网站有用户手册但是英文的,我也苦于不会使用,请用过的帮忙,谢谢

网友C:
如何将6008采集的数据存入内存由程序调用???

网友C:
ni网站有LabVIEW用户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