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RA24

楼主(2005-10-15):
行车上遇到一台6RA-24的西门子直流调速器,原先励磁模块损坏,更换后,励磁电流不太稳在电机突然打反转时,报f038(超速),检查测速发电机及电缆正常,请问这跟励磁回路有直接的关系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电机可能不正常

网友B:
应该有关系,你查一下励磁电流不稳定的原因.

楼主:
电机应该没有问题,励磁电流不稳如何去查?

网友B:
1、检查励磁所有输入输出回路包括电机接线是否紧固。 2、励磁电流波动时交流电压有没有变化,有变化查交流输入。 3、无变化且所有接线紧固,查电机。 4、以上都正常后查调速器。

网友C:
检查励慈驱动电路

网友D(2006-06-10):
更换的励磁模块型号是否跟原来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