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PLC中如何做流量累积?

楼主(2005-10-15):
如题,西门子PLC中如何做流量累积,同时需要增加累积值的清零,请各位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QQ:32631176 EMAIL:fastingly@126.com M.F:13777839261

网友A:
您的硬件系统如何?如果有大型运算,用SIMENSE的M7很好用,我们公司用的IMAL公司的施胶系统好象能达到您的要求。

网友B:
用RS触发器和上升沿延迟做一个每秒出现一次的上升沿激发,激发一次就进行一次以秒计时流量(例如kg/s)的累积加法,例如A+B=A,A为累积值,B为瞬时流量.复位时可用一个move将0.0写入A中,块的使能端接上复位信号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

网友C:
首先你要选择一个有累计流量脉冲输出功能的流量计 通常的流量计都有这项功能的,开关量输出 然后这个输出接到PLC的输入点,普通点可以了 用这个点的上升沿触发加一指令 我都是这么做的,简单、准确

网友D:
图中使用了2秒积算周期,已经能满足大部分工业控制场合。
FT_R表示流量测量值,F_SUM表示积算结果,“2秒”位取自
PLC的内部时钟M0.7。如果想1秒计算一次,则用M0.6,同时
将1800改位3600即可。请看图:http://bbs.e10000.cn/Announce/announce2.asp?BoardID=25&ID=133276&TopicSortID=1

网友E(2014-12-12):
好的,谢谢分享 好东西留着了

网友F(2018-09-12):
好好把,希望能好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