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用CW+CCW信号还是PULS+SIGN好一点??为什么??

楼主(2005-10-15):
伺服用CW+CCW信号还是PULS+SIGN好一点??为什么??

网友A:
就我所知道的范围,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PULS+SIGN好一点

网友C:
顺便提个问题,如果用模拟信号(如电压)进行CW+CCW控制,那么当一段有电压值而另一端由于干扰等原因没有等于零伏时,驱动器会自动辨别哪端信号有效?或者信号输入之前需要一定处理而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D:
用 PULS+SIGN 的多一点 根本就不应该使用“模拟信号(如电压)进行CW+CCW控制”

网友C:
可是我用的驱动器在力矩控制方式时只有模拟量控制

网友E:
力矩控制与位置控制是不能同时进行的,也就是不能用模拟信号进行CW+CCW控制,如果一定需要,那你需要在2者之间切换。

网友A:
我接触过的伺服,在力矩控制模式下,还没有见到对正、反转矩分别控制的。

网友C:
刚又看了一下使用手册,是我先前的理解有误,谢谢各位的答复,这问题还真困扰了我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