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串口

楼主(2005-10-15):
我有一台笔记本,由于没有串口,用PCMCIA转RS232系统,出现读数据有点问题,感觉是比较慢呀,而且有掉数据的情况,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你的机器没有USB吗

网友B:
为什么不用质量好一点的USB转RS232数据线试试?

网友C:
用UsB转232吧,我现在用得挺好的。 ============================================= GPRS、CDMA工业级应用终端。大量的现场实施案例供您参考。 一步一步教您使用GPRS、CDMA工业应用,欢迎朋友们交流联系。 联系方式:[/B] MSN:lengcool@hotmail.com 在线直接联系:QQ:190988779[/B] <=点击直接用QQ交流 =============================================

网友D:
你是用笔记本来进行控制的吗? 我司正好有专门为笔记本配置的USB接口步进电机驱动器等产品,产品性能稳定,价格优惠。 pxc_wg@163.com 详询0755-33643784

网友E:
我这里有usb转串口的产品,可扩充1、2、4、7个串口! jerry_li213@yahoo.com.cn

网友F:
PCMCIA串口卡(笔记本串口卡)是个选择之一

1 USB转串口,兼容性稍差,价格便宜,不能连接PLC等,可满足部分需求。
2 端口复制器、扩展圬兼容性好,价高。
3 PCMCIA串口卡,兼容性好,可连接PLC等工控设备,性价比高:)

http://www.peijian.com.cn 上有介绍,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