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问三菱PLC写入时为什么有个开关要扳到STOP位?

楼主(2005-10-15):
请问三菱PLC写入时为什么有个开关要扳到STOP位, 运行时要扳到RUN位!

网友A:
???????????????? 你没有玩过吗?这个问题也太初级了吧!!

楼主:
我就是搞不明白哦! 我是初学的,请教呀!

网友B:
那是指当有程序写入到PLC后,就可以自动的运行你的程序了呀!

网友C:
也可以说是保护.

网友D:
这个开关是plc的工作方式转换开关,在run是,“工作”。此时不能写入程序,可读出。在“stop”,是“停止”。此时能写入程序。

网友E:
是這樣啊.明白了,我也是剛剛接觸PLC,請各位高高手點拔

网友F:
使用在线编程功能是可以在运行中改变程序的

楼主:
每种PLC都是一样吗?

网友G:
不一样 有的是在软件上操作

网友H:
在线编程后,PLC在运行,他怎么上传和执行呢?

网友I:
如果PLC有硬件开关,先停止PLC;如果没有,直接写入,软件会提示你是否停止PLC。

网友J:
各位,是不同的,1S,1N的就必须停止后才能写入,2N可以在运行中写入

网友K:
不能在运行状态下写入东东的老PLC一般都有这个过程,只是有的是硬件有的是软件罢了。

网友L:
grain: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0-17 16:41:00 各位,是不同的,1S,1N的就必须停止后才能写入,2N可以在运行中写入 请问FX1-16MR没有切换开关,是怎么样停止的??我就被这个老古董难住了

楼主:
大家越讨论,越明白了!

网友G:
在线编程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J:
调试的时候要把负载断开就没有危险了 FX1-16MR也有切换开关,用手扳下来即可,也可以在程序里让PLC的输出断掉,

网友M:
2N的你能在运行中写入程序?????你真是高手,我服你,你写给我看!!!!!!!!

网友N:
2n绝对可以运行中写入程序,只是有一定的危险!一旦写入的程序有问题,有可能造成事故,慎用!!!

网友O:
楼上大老,运行时可以调出程序,但不可以写入的。

网友P:
我同意canghai的说法,是可以的。关键看你用了什么版本的软件。

网友Q:
 使用在线编程功能是可以在运行中改变程序的,你用的是编程器吗/

网友R:
运行的时候写入那PLC不是同时有两个不同且不完整的程式了吗

网友S:
在run状态下,也可以进行编程和下载。
就像海陵至尊所说,可以在线编程也可以用软件stop后进行修改。

网友N:
GPPW 7.0可以在线写入!

网友T:
PLC在程序运行时是不能更改的(可以在128步以内在线更改);
你写入的是整个程序,因此必须将PLC放在STOP位上;

网友U:
用BPPW5.0以上应该可以在线修改,但是系统会提示需要stop程序先,但是整个程序写入,2n后好象可以吧?具体我也忘记了,你可以在空负载底下试一下嘛!何必讨论这个问题!!修改程序后或者调试程序的时候,最好就是空负载看plc 的指示灯来初步判定是否程序执行正常!然后加载那些看不出来的部分,最好是没有负载的下,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安全第一!!

网友R:
不知楼上的说“(可以在128步以内在线更改);”。这个128步以内是什么为128步以内啊

网友V:
PLC在运行时,可以修改定时器和计时器的值,但不能修改程序

网友W:
绝大多数plc在运行时是不可以修改程序的,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就算可以,也没有几个人干这样做

网友X(2018-12-29):
引用 网友D:
这个开关是plc的工作方式转换开关,在run是,“工作...

网友X:
有收获!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