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一下关于PMAC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5-10-15):
有专业人事吗? 我刚开始接触PMAC卡,都是自己摸索着搞, 最近已经可以实现3轴联动。就是有个圆指令, 不知道因为什么,如果是圆弧,走出来是直线, 有大侠指点一下吗? 信箱huangshuliang@163.com QQ260265903 欢迎大侠指点

楼主:
各位老大,就没有指点的吗?

楼主:
还是自己动手的好,现在论坛人气真差,辛苦两天,终于解决问题。

网友A(2005-11-17):
[b][u][i]我也刚开始用这个卡 是MINI型号的 实现2轴运动
也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就是怎样才能让电机回到零点 就是说 现在用HOME命令它不会回到实际的零点位置 而是一直走[/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