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的Fn001在线自动调谐时的刚性设定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10-15):
安川伺服参数的Fn001在线自动调谐时的刚性设定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在线自动调谐是指伺服放大器对运行中的负载惯性动量的变动进行测量,是目标速度环增益或位置环增益保持一定的控制功能.

楼主:
这个参数要如何调整??

网友B:
系统内部自动调整;具体怎麽调,你要问设计安川设计这个软件的人了

网友A:
你只需Fnoo1功能中选定你的机械刚性等级,伺服放大器会自动配备相关的速度环\位置环增益参数,同时在设备运行过程中自动计算惯性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