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的清除偏差计数器什么情况下用?清除偏差计数器是什么概念??

楼主(2005-10-15):
安川伺服的清除偏差计数器什么情况下用?清除偏差计数器是什么概念??

网友A:
在脉冲方式下,由于伺服滞后所引起的跟随误差产生脉冲滞留,其脉冲数累计超过了偏差计数器设定的值时,伺服将发生溢流报警.

楼主:
偏差计数器的设定值是哪个参数??

网友A:
Pn500也要恰当.

网友B(2010-04-16):
偏差计数器可能产生负值吗?我觉得理论上是可能的,第一个脉冲输进电机之后,电机转过相应的角度之后,编码器反馈的是4倍的,如果这时候第二个脉冲还是没输进来,那偏差计数器里就是-3?

网友C:
“偏差计数器可能产生负值吗?我觉得理论上是可能的,”

偏差本身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同样是运动滞后,向不同的方向运动,偏差的方向自然也不同。在设置了位置前馈的情况下,突然降低速度也可能导致电机过冲,位置超前。对于偏差报警而言,有效的是偏差的绝对值。绝对值自然就不会是负的。

网友B:
那如果为负那么倒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