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步进电机会跑位

楼主(2005-10-15):
各位好: 请教一问题:数控铣床,一上电步进电机就会有很微小动作,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用伺服;用变频器家编码器也可以

网友B:
哈哈 这是由步进电机的自身结构造成的 可以在本论坛上找到专家级的答案

楼主:
to 苏州滴: 谢谢了,我这就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