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J300变频器送电损坏编码器板子的原因

楼主(2005-10-15):
各位师傅: 我公司纸机传动采用日立SJ300的变频器。纸机传动部检修时,我们拉掉了电源总开关。检修完成后送上总电源,发现有两台变频器报E70.1故障,是编码器这部分有故障,按复位键不起作用。我们检查了编码器及其线路都是好的,又将编码器开环运行,也不能复位,最后将编码器板子取下,故障排除。我们是正常停下来的,怎么送电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们原有一台艾默生EV2000的变频器(55KW)拉掉电源再送上电源时,也出现故障,变频器的电源板损坏。 如果变频器都这样容易坏的话,还真不敢用了,请教各位师傅,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最好不要直接动否就拉总电源,应该将各个变频器运行频率降到零后,运行停止后再拉总电源,可以降低故障率,如果你们单位那样用法,全世界变频器你们都用遍,恐怕也难找到你们认为合适的,典型野蛮操作,蒙古大夫!你的计算机系统没退出来,是动否就靠拉总电源启动、停止的呢?

楼主:
瞿工:您好! 我们是将各个变频器运行频率降到零后,运行停止后再拉总电源的,不是运行中拉总电源

网友A:
"最后将编码器板子取下,故障排除"说具体些,如何处理?硬件、软件程序?

楼主:
瞿工:您好! 就是将编码器板子取掉了,没有用啦,其它没有动.

网友A:
开环控制,不用PG卡了?

网友A:
如果开环控制精度能达到,何苦这么做呢?系统越简单可靠性越强!不知道是PG卡坏了,还是编码盘、或者联轴节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