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中凸轮控制器与电阻器型号不配怎么改

楼主(2005-10-15):
本人在安装过程中遇到凸轮控制器为kt14-60j/2 而买回的电阻器为180型号的开路电阻 怎么配呢

网友A:
是呀,我也想知道.

网友B(2006-05-13):
谁能告诉我天车中凸轮控制器的作用或资料呀?谢谢大家!!!

网友C:
凸轮控制器主要还的换相和调速有的!
根据电动机的功率大小,有的是直接进行的,稍大功率的天车主钩是用凸轮控制器控制控制屏,控制屏控制主钩电动机
一般大车与小车是直接换相切电阴调速的!
本人水平有限仅供参考!!!!

网友D(2006-06-28):
KT14-60J/2的凸轮控制器能控制二台绕线式电动机的电阻,你说的180是不是RT54-180L-6/3D,  ?    一般对号入座就可以

网友E(2006-08-01):
可以改用变频器呀   好得很,我已经改了十几台了,如果在成都我可以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