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7 200之间通讯及数据读写怎样实现

楼主(2005-10-15):
请问,我现有几台S7 200PLC 要实现相互数据传输,怎样连接通讯才能实现

网友A:
可以使用USS协议,在S7-200的系统手册上有介绍使用方法

网友B:
两种方法:一种用NETW,NETR指令可以实现,第二种用自由口通信写, 自己规定通信格式。

网友C:
也可采用PPI协议进行连接,应用自由口模式下进行相互通讯,利用XMT及RCV指令进行接受和发送数据.其通讯格式由自己规定.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