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输入感应电压

楼主(2005-10-15):
使用s7-300,220V输入模块,电源使用隔离变压器--稳压电源,输入侧N有60V电压,L有160V电压,造成模块输入侧信号误动作. 提醒:非外部感应电压,将端子下接线拆除,仍有此现象.将模块端子上线拆除,现象消失. 求教解决办法.

网友A(2007-11-26):
系统电源干扰,检查布线及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B:
对地接个阻容元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