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可控硅实现三相交流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

楼主(2005-10-1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在生产中遇到一种情况,一台2.2kw的三相交流电动机,由于工艺要求,需要频繁停车正反转,现在用接触器控制,基本上3个月就要换接触器,有时候由于接触器损坏而烧电机!所以我想如何用可控硅实现三相交流电动机的无触电正反转控制呢?谢谢!

网友A:
别以为用无触点固态继电器就不会坏,一样会出问题的,特别是这种感性负载。详细的记不得了,过两天我找到资料给你说一下。建议用大一点的接触器去控制,如cj20-40,用在2.2KW电机上绝对可以长期使用的。这比用你说的办法要好,简单、可靠。

网友A:
对了,2.2KW的不是Y系列的吧?是普通的三相电机吗?

楼主:
谢谢你!是普通的三相电机!

网友B:
用变频器可以,不只你有什么样的工艺要求?升速及降速要案求怎么样?

网友C:
用变频器比较好,本身带有保护,也可以实现频繁正反转的要求.

楼主:
谢谢!我也知道可以用变频器,但是价格太贵!领导肯定不同意!一千多台这样的设备,都改成变频器要200多万呢!请问,那位还有好的办法呀!?

网友D:
小功率三相电机完全可以!!我做过这样的控制器(抄德国产品:)),批量做成本不含税450元.具体szcjl@163.com联系

网友E:
最好的方法是:把交流接触器全换成40A的,万无一失!!!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回复! to : szcjl 你好!能把资料发过来我看一下吗?可以制动吗?谢谢! info@yantaijindu.com

网友F:
如果不需调速而用变频器来正反转,确实有些贵了.为何不用SSR加上浪涌吸收器件,这是成熟的控制方案.

网友G:
用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 同意楼上的意见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回复! to yhdq 山水两位朋友: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了! 因为搞不好就会短路呀!

楼主:
高手们,你们好!是在故意保留吗?

网友F:
不可随便称高手,更没有故意保留的必要.但这个问题的确不能算难题,进行反反复复讨论.对你这个主题的回复是方向性的技术方案,如你一定要非常具体,我提供你一个器件型号:HHG1F-3XXF-380vACXXA\Z

网友F:
不可随便称高手,更没有故意保留的必要.但这个问题的确不能算难题,进行反反复复讨论.我们有自己的科研任务,偶尔上上网放松一下,对你这个主题的回复是方向性的技术方案,如你一定要非常具体,我提供你一个器件型号:HHG1F-3XXF-380vACXXA\Z

网友F:
解释一下:这是电机一正反转专用SSR.上有红/绿LED指示灯,表示正反转,前两个XX表示输入控制信号种类,后两个XX表示电流等级,Z表示过零型关断.

网友H(2006-10-08):
三相电机正反转固态继电器损坏除了本身质量是一个原因外,最主要的是要解决换相断路问题,我公司经过多年实践解决了一个难题.
苏州集成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是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多次获国家电子工业部,省科委重大科技成果奖,火炬成果奖及高新技术产品优秀项目奖,并经ISO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JC牌固态继电器和功率模块是公司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项目(66-3-30专题)及国家火炬项目(H92160)的成果.联系人:张宏武13861054351.公司网页www.bizssr.com

网友I(2007-07-19):
杭州晶谷电子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固态调压器,移相触发器,整流模块,直流/交流电机正反转控制模块的企业,袁克军,0571-57109910,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J(2008-09-27):
专业提供JKW大容量交流电动机(2.2-160KW)可控硅换向、能耗制动控制器。已有10年运行经验。电话13998398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