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求助:AC800F内容

楼主(2005-10-15):
各位好: 请问一下AC800F内,从站所带的模块的工作协议是不是PROFIBUS,还是其他的协议。期待各位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AC800F只是一个CPU,接口需要另配,PROFIBUS模块的型号好像是AC830F。

网友B:
AC800F控制器应该可以使用三种通讯协议,PROFIBUS,CAN,和modbus。
CAN使用FI810,但必须在F1位置
MODBUS使用FI820
PROFIBUS使用FI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