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表的使用

楼主(2005-10-15):
各位老兄,帮帮忙介绍以下摇表的使用方法

网友A:
1。将被试品从电路各侧断开。充分放电。 2。接线,要正确,线要绝缘。 3。摇,120转/分钟 4。指针稳定后读数 并不完全,可参考高压实验书籍

网友B:
摇表使用前摇测试摇表的好坏,将正负接线端断开,空摇,示数最好偏向无穷大,虽然理论上大于0.5兆欧姆就可以了,然后将正负接线端短接,再次摇表,但是轻轻立刻摇一下就可以,不要持续长时间,否则会烧坏摇表,此时,示数应该立刻偏转为零,缺少任何一个条件,说明摇表已经被烧坏了,最好不要做测量用。

网友C(2005-11-18):
同意两位所说的。

网友D:
何不买本电工手册看看呢?
因为我觉得你该先认识它的工作原理和结构再说比较好。

网友E:
支持动力勇的观点,摇表使用不当是会击穿设备绝缘的

网友F:
前面几位说的也对,但第一应该是先要选要符合被测物的电压等级哦

网友G:
什么摇表?摇接地?摇绝缘的?

网友H:
觉得“我游”说得挺对的。但有几次使用摇表,也没见他们进行第二项测试:短接后再摇。请问:必须要这一项吗?

网友D:
这是测试摇表好坏的步骤而已,不然的话都不知道是那儿坏。呵呵

网友I(2006-01-18):
1、  摇表的选择

①摇表的额定电压要与被测设备的工作电压相对应。

②摇表的测量范围要与被测绝缘电阻的范围相对应。

2、测量前准备

①对摇表的检查:将摇表按规定方式放置平稳,检查指针的偏转情况。满足要求才能使用。

②对被测电气设备的检查:检查被测电气设备是否短开电源,布允许带电测量。检查被测电气设备是否完全放电。

3、测量时的接线

①一般测量接线:“L”端接被测设备,“E”端接被测设备接地的外壳。

②采用“G”端的接线:测量场所空气太潮湿、被测物表面腐蚀不能擦干净时,就需采用摇表的“G”端,以避免表面的漏电流。

4、测量时应注意的问题

①摇表应保持一定转速均匀转动。一般规定为120/min,允许有±20%的变化。

②读数的时间以摇表达到一定转速一分钟后读取的测量结果为准。

③记录测量结果时,还需记录对测量结果有影响的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摇表电压等级、量程、编号和被测物状况等。

5、测量后的拆线:拆线时先将被测设备对地短路放电再停止摇表的转动。未放电前禁止用手触及被测物或直接进行拆线工作,以防触电。

网友J(2009-03-16):
10楼正解!hehe

网友J:
10楼正解!呵呵,加油加油!

网友K:
10楼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