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ATION系统VP卡LI卡参数如何调整?

楼主(2005-10-15):
(无正文)

网友A(2007-06-12):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B(2007-07-30):
VP卡只要进行全行程整定,一般不用修改参数。用笔记本串行口与卡件连接,建立超级终端:超级终端设置:Baud rate = 19200,Bits = 8 bits,Stop Bits = One stop bit,Parity = No parity
静态关系整定分零位校验、满位校验、全行程校验。在超级终端中键入“CALBOT”校验零位;键入“CALTOP”校验满位;键入“CALFULL”校验全行程。其他命令只需输入HELP就可以看到,非常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