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一个关于励磁电机的电源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5-10-15):
我想请教一个关于励磁电机的电源控制的问题? 励磁电机控制器的电源是否必须和配用异步电机同时控制也就是说在异步电机起动的情况下,控制器才能有电源输出到励磁部分如果异步电机停止,控制器就没有电源,这种说法对吗?如果分别控制就有可能产生烧坏线圈,有这种可能吗

楼主:
请各位前辈指教,我急需答案。

网友A:
呵呵 励磁电机的电源控制不是一下就能解释的很清楚的

网友B(2005-12-20):
电机未启动时控制器没有电源。分别控制可能烧毁线圈,但这不是主要原因,同时控制也可能烧毁,关键在启动前,要将调速的电位器调回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