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我的I/O咋了

楼主(2005-10-15):
我的西门子S7-400的I/O板一年坏了2个,其中一个几乎没用过,我的环境很好的

网友A:
我接触过一些西门子的产品,对环境和操作要求比较高,有没有静电的因素?接地保护做的怎么样,可靠么?

楼主:
我这里是老外当时安装的,现在联系他们,也说很奇怪

网友A:
损坏的现象是什么特点,经过那?

楼主:
cpu外部错误指示灯亮(EXF),已送我们的技术服务商,没结果

网友B:
我用过S7-400型系列产品,知道西门子的产品对环境和电源要求比较高,你所用的产品损坏时发生了什么情况.

楼主:
cpu报警,输出不正常,导致变频器trip

网友C:
估计接地不好,可能存在静电或其他电磁干扰等因素。

网友D:
有可能是电源供电不稳定、或者是静电造成的干扰

网友E:
应该是这样吧,否则以西门子的板子,抵抗能力还是满强的

楼主:
各位老哥说的有道理,我应该检查一下接地,对电源我是有信心的,其他电磁干扰我拿不准,不知道该如何预防

网友F:
电流信号 在现场仪表与PLC之间加上电流隔流器 开关信号 加二极管续流

网友E:
模块于CPU之间的压差也不能太大,如果是非隔离的M要接到一起

楼主:
光兄,电流隔流器是什么东西呀,该如何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