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滑差电机总是烧保险

楼主(2005-10-15):
我单位的二台滑差电机总是烧保险,更换线圈后励磁电机机壳过热请指教

网友A:
供电电压 高吗?实测一下.没有数据不好判断.

网友B:
励磁保险烧吗?

楼主:
励磁线圈没有烧,但励磁电机过热

网友C:
说一下电机的功率与保险的额定电流.什么保险.机壳温度?

网友D:
哪个地方的保险?是带动电机的调速表上的吗?如果是,请检查: 1。励磁线圈是否短路?接地? 2。很大的可能是调速表内部的一个二极管损坏,这是个续流二极管,5A的,更换就可。

网友E:
续流二极管损坏会出现转速异常吧?不过线圈发热倒是会的。

网友D:
续流二极管损坏必会打保险,续流二极管是JD1A系列调速器损坏率最高的元件!

网友F:
呵呵,各位说的真好,正常来说,保险坏多是励磁线圈不好,还有电路板上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G(2005-11-14):
励磁电机低速时输出负荷过大,线圈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