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问一下

楼主(2005-10-15):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 谁知道星三角转换正反转的接法 谢谢 我的电机是45KW的 他在生产线上的作用是这样的 当正常的时候它是往前送料当料积压时倒转把料倒回来, 谢谢

网友A:
星三角转换正反转需要时间.且浪费电能.不节能.建议采用机械换向器.

网友B:
加一个变频器,简单

网友C:
用两套吧!

网友D:
刚刚画了图,差点把我眼睛看瞎了。 一定需要两个接触器的。当然了,如果反转可以直接三角形启动的话只需要在第一个接触器旁边加一个接触器,把三相全部调换就可以了。 要不就需要在第一个和第三个接触器旁边各加一个调相的接触器。或者在最上端的主回路里加两个调相接触器。 切换的时候一定要先停车、再切换、再启动,很罗嗦。

网友E:
那样开关触点磨损很快,用软起吧

网友F:
一定要用的话, 一个小时最好不要超过40次,对设备不好的影响啊

楼主:
谢谢了
我前两天去 了厂子里专门看了一次
用了8接触器
我也没有看明白线路是怎么接的
不过现在他们改进了
用plc 控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