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零线漏电

楼主(2005-10-15):
请教各位:         我厂柴油发电机运行零线漏电不知道怎么回事.(电压正常)

网友A:
你的柴油发电机接地了吗/

楼主:
厂里只有一个车间有地线,还有一个车间没有地线,不过二个地方的零线都带电.

网友B:
有电没电是习惯叫法.电压是电位差.柴油发电机一般作为临时电使用.你说的所谓漏电应该是正常现象. 因为我们测量一般以大地为基准点.柴油发电机应该中性点接地和设备接地.如果接地符合要求.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C(2006-06-28):
接地线没有接好.或者接地体不合格.

网友D:
如果N没有接地,三相又不平衡的话,就是正常的啊,

网友E:
赞成楼上的观点,三相又不平衡,但是有一点,地肯定是有问题,如果线接好了,肯定是对地电阻偏大。

网友F:
三相又不平衡,但是有一点,地肯定是有问题,如果线接好了,肯定是对地电阻偏大。

网友G:
是接地不好和三相不平行造成的

网友E:
如果你们的柴油发电机这样长期运行,会加速机械部件的损耗,减少机器的寿命,毕竟电机里面的磁场不是圆的,有可能会引起电机的震动等问题,寿命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如果电位很高,对寿命的影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