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5-10-15):
各位大侠请赐教: 我用电机控制泵,用泵控制液体的流量,具体的想法是 PID控制器->变频器->电机和泵->流量.那么PID控制器的输出(也就是变频器的输入信号)应该是频率的设定值还是电机速度的设定值?为什么?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的频率和电机速度是线性关系.

楼主:
我想请教的是PID控制器的输出送到变频器的输入端口,那么送给变频器的速度设定值还是频率设定值?我的PID控制器的输入是流量设定值和流量反馈值

网友B:
恒流量控制还用这么复杂么?从您所说好象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C:
to : 安适 你的问题太那个了! (我想请教的是PID控制器的输出送到变频器的输入端口,那么送给变频器的速度设定值还是频率设定值?我的PID控制器的输入是流量设定值和流量反馈值) 可以说是频率,也可以说是速度!变频器的频率和电机速度是线性关系.如果变频器显示的是频率,就是频率设定值,如果变频器显示的是速度,那就是速度设定值!就看你怎么说了!呵呵! 希望交流!

网友D:
PID控制器的流量设定值---PID控制器的输出(4-20ma/0-10v)----变频器的频率----电机速度---流量

楼主:
PID输出是要设置量程的,速度和频率的量程是不一样的.那么我现在的应该把量程应该是多少啊?速度的量程是0-1000;而频率的量程是0-50

网友E:
PID输出是标准的电流和电压信号,控制的频率或速度由变频器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