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赐教:

楼主(2005-10-15):
各位大侠请赐教:    我用电机控制泵,用泵控制液体的流量,具体的想法是 PID控制器->变频器->电机和泵->流量.那么PID控制器的输出(也就是变频器的输入信号)应该是频率的设定值还是电机速度的设定值?为什么?谢谢!

网友A:
用什么样的电机和变频器?频率与速度之间是不是有确定的比例关系,如果有,用其用的哪个有什么关系吗? 你的变频器接收的是什么信号?如果接收速度信号,内部是否有闭环调整,还是单纯转换为频率?

楼主:
楼上你好 你的回复能不能具体一些?谢谢

网友A:
具体一些,就是再问:频率的设定值还是电机速度的设定值有区别吗?对于很多变频器而言,两者是等价的。

网友B:
PID控制器,我具体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没有用过.但是,通常最终用户肯定是设定速度值.变频器可以通过模拟量输入,来控制频率,改变了率也就改变了速度,频率与速度的关系,可以通过一个变频器的参数来改变,也就是10V或5V所对应的频率,具体的要参考变频器使用手册.这位兄台,可以发一个PID的资料看看,是三菱的PID吗? 我的QQ:42404962 EMAIL:vkbvj@126.com

楼主:
我认为是有区别的,PID控制器的输出送到变频器中的输入端 都是4~20MA的信号,如果是速度设定值,PID的输出量程我可以定到0-1000RPM,但如果是频率设定值,PID的输出量程应该定为0-50

网友A:
为什么频率设定不能高于50HZ?

网友B:
所谓设定转速是指:把转速转换成对应的频率来控制变频器.因为这样才能让操作者认可.如果最终用户是设定频率的话,那样就存在一个计算问题,这样对操作者的要求也就提高了.所以,不管是PID控制还是其它方式控制,要实现对变频器的频率调节,都是通过模拟量来控制的而PID正是通过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的.

楼主:
能不能高于50HZ不是问题讨论的宗旨.我想说的是速度设定值和频率设定值的量程是不一样的,那么我PID的输出到底量程是哪一个?

网友A:
就我所接触过的大多数变频器,这两个设置是等价的,也就无所谓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而在您举出的例子中,两者不等价,而且差异比较奇怪,我怀疑这是一个错误前提,所以认为有必要将其搞清楚。否则,在荒谬的前提下讨论,结果有价值的可能性似乎也不大。

网友C:
变频器只有频率设定值,没有速度设定值的。因为马达的转速是靠频率的改变来调节的。 如果楼主的意思是在PID里输出的数值是表现为频率还是转速的值的话,可以参照上面 vkbvj网友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