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电编码器计数脉冲值计算?》

楼主(2005-10-16):
我得邮箱是SUNQINLAN70@163.COM,QQ号是314050319,谢谢!

网友A:
你要问什么?

网友B:
以下是UE9数据采集器计算光电编码器计数脉冲值的资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定时器(Timer0-Timer5)有各种运行模式。目前支持的有PWM(脉宽调制)和旋转编码信号输入。

定时器模式
0  16-bit PWM (十六位脉宽调制)
1  8-bit PWM(八位脉宽调制)
2  周期输入(32位,上升沿)
3  周期输入(32位,下降沿)
4  占空比周期输入(Duty Cycle Input)
5  硬件程序计数器输入(Firmware Counter Input)
6  保留
7  频率输出
8  旋转编码信号输入(Quadrature Input)
9  定时器停止输入(只用于奇数定时器)
10 系统定时器低位读取(没有FIO)
11 系统定时器高位读取(没有FIO)
12 周期输入(16位,上升沿)
13 周期输入(16位,下降沿)

旋转编码信号输入
需要2个相邻的定时器通道(0/1,2/3,4/5)。偶数通道定时器是旋转编码信号通道A,奇数的是通道B。Timer#Value在此没有作用。UE9可做4倍频计数,返回的当前计数值是一个32位的整数。奇偶计数器的当前计数值是相同的。

向定时器写入的值为0相当于进行复位。复位后读取定时器的数值将会是0,直到一个新的边沿被检测到。如果复位和读取在同一个函数中,那么读取的数值是复位前的计数器数值

如果需要我可把使用说明书发给您  QQ 36197365 MSN yedaliang@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