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调试过MM440且用的是无矢量控制

楼主(2005-10-16):
此为高炉上料系统用的是双料车。如果小车上升一定高度停在斜桥的中间,此时所有固定频率已闭合,再启动小车,则发生滑车现象,导致失控。我问了好多朋友,他们说应该用无矢量控制,但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调试,该问题怎么解决。在线等。着急。或者留下联系方式,打电话联系。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其中一个功能,代码我记不清了,就是控制抱闸的打开时间,当变频器有一定的输出后再打开抱闸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我现在设置的是变频启动之后达到5Hz时,包闸打开.但还是拉不住小车本身.

网友B:
不知道电机和变频器是多大功率,变频器选型是否合适,在打开报闸时变频器的输出转矩应该达到100%或以上.

网友C:
我同意使用变频器输出信号来控制抱闸以便防止滑车现象,但抱闸输出信号的控制要用电流,例如当电流到10%(此值你可以试直到不滑车为止)时打开抱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