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AD模块的设置、编程

楼主(2005-10-16):
我是一位OMRON PLC的新兵,对于OMRON AD001的使用不熟悉,请各位高手指教,如何设置 其内部的参数,以及如何处理该程序。(4路、平均值处理方式)。 谢谢! 能发到dingnai-x@sohu.com上,万分感谢!

网友A:
手册上应该有吧。设置好通道就可以了。还有电压还是电流方式。

网友B(2006-04-05):
对,详情参照CQM1系列专用I/O接口单元--操作手册,在omronservice.com的手册下载里面有

网友C:
在购买的硬件包装中有几页说明书,里面有说详细的编程举例

网友D:
产品盒内有说明书,包括例子,照做,自己只需根据实际需要把控制字写好就OK,其他照抄

网友E:
C200H-AD001 ?
OR C500-AD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