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水的电磁阀响应时间

楼主(2005-10-16):
想问一下,通水的电磁阀响应时间一般是多少?电动阀的响应时间是不是要比电磁阀长? 进口的通水的电磁阀产品中有没有响应时间在10ms左右的?因为项目的要求比较高。谢谢!

网友A:
做音乐喷泉用吗?

楼主:
不是的。做计量用,所以要求响应越快越好。

网友B:
能再说详细点吗?

网友C:
很小流量的可以.大流量的好象做不到.

网友D:
我做了几个配料系统,每次加7~20KG,绝对误差<0.02,
电磁阀的关闭时间一般不可测,把它认为是恒定的就可以了,
也许你期望无穷小....

楼主:
要控制一个标准金属计量容器(介质水)的液位(容器上有一根连通的玻璃管显示液位),下方有进水的电磁阀,要求水位偏差在±0.2mm(是用于计量实验用的,要求很高,如果能在±0.1mm更好)以内,比方说我设定的刻度在100mm处,当进水电磁阀关闭后,水位能保持在99.8mm和100.2mm之间,就认为能满足要求。

网友E:
一般根据流速和阀门的响应时间调出来,注意流量计的选择

楼主:
阀门的响应时间大不了按照说明书上最理想化的时间计算。但那流速应该怎么测啊?有测水的流速的仪器吗,而且也不能与水接触的,如果有,可能又要涉及到该仪器的响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