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制动时,直流母线电压达到多少就开始启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

楼主(2005-10-16):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是额定电压的1.8倍吧!!看你里面的功率器件了!

网友B(2008-12-02):
受直流母线上的器件的耐压能力影响。

网友C:
目前基于IGBT的PIM或IPM的耐压等级一般选用原则为220V交流供电用600V耐压等级,380V交流供电的1200V耐压等级,虽然IGBT也有1700V或更高耐压等级的,但成本高很多。所以直流母线的极限瞬间电压不能高于600V或1200V,泵升电压则必须低于此值,此外还受到滤波电容耐压的影响,因此人以为600V的IGBT应用之路母线电压不应高于400V或450V,1200V的IGBT应用之路母线电压不应高于800V或900V.

网友D:
看每个公司的设计了,波恩前辈说得对, 220V的不超过400V, 一般取380左右,

网友E:
1200V的IGBT应用之路母线电压不应高于800V,一般取740左右

网友C:
“不应高于800V,一般取740左右”———是保险很多,不过不知欧系750V或800V共直流母线的伺服驱动用多大耐压的IGBT,难道真会舍得用170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