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如何监控安川伺服从上位机(PLC)中所接收到的脉冲数??

楼主(2005-10-16):
如何监控安川伺服从上位机(PLC)中所接收到的脉冲数,和伺服所转动过的脉冲数,安川伺服的U008是什么含意???

楼主:
谁熟悉安川伺服???

网友A:
我手边没有安川手册,您找一本手册看看就知道拉。在监控模式下可以看到指令脉冲与实际脉冲。

楼主:
应该是Un00C和Un00D,是不是这两个参数显示的数字应该一样,或者就是齿轮比的比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