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带分布式ET200M(约1000米)的问题?

楼主(2005-10-16):
感谢各位的回复! 是这样的,我们的系统S7-300(CPU315-2DP,主站)采用集成DP口通过PROFIBUS与ET200M连接好,还是用CP342-5通讯处理器带ET200M好呢,我们的传输距离较远,约1000米!!!

网友A:
我认为都可以,使用集成DP口经济些;因为距离很长,那么波特率小,还应该有RS485中继器;如果使用OLM,效果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