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与计算机连接

楼主(2005-10-16):
哪位师傅可以介绍一下fx2n与计算机连接时应注意的事项,谢谢!

网友A:
不必要注意什么吧.一边插入电脑串口一边是PLC通信口.

网友B:
呵呵,找我来吧,用SC-11电缆,想接错都难

网友C:
我新买的SC-09一头是9针串口(连电脑),一头是圆形接口和25针接口(连PLC),中间没有接口连接,正规的SC-09好象中间有25针接口,是这样的吗,我买的可以用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D:
当然可以用啦,只是接口的位置不同罢了,你所说的是中间有25PIN转接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