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谁能提供G6F AD2A使用初始化例程?

楼主(2005-10-16):
我自己设置以后,通道1至3是好用的,唯独通道0不正常,通道0在输入为0V时,内部读到的值为65536,,,随电压-10V至+10V调节,其值也有共计4000的变化,其它的三个通道均正常。并且可以肯定,无用户程序运算错误所导致的溢出情况。做了三个项目,情况都一致,肯定是我的设置有问题,有谁可以把自己的初始化样例借我参考参考,不胜感激! EMAIL:wrj610@163.com

网友:
关于你读到的数值是65536,这样的数值不会这样大,一个数据的最大的数值是65535,有可能的数值小于65535,如:65534 65533,这样的数值转换成十进制的数值是-1 -2这样的数据,LG的模拟量的分辨率是-48---4048,所以在0V的时候会出现负数.即HFFFF=65535=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