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难度!!!可请高手帮忙!!!急急急!!

楼主(2005-10-16):
我最近遇到了一个令我头疼的事,我通过RSLINX与带有1756-ENTB网卡的controllogix5550进行通讯,前几次还都正常,可最近不知道,我动了RSLINX的什么的地方,就不能通讯了,我现在的1756-ENTB网卡上的IP地址还正确,可能RSLINX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我确定不了,我一着急就把原先的在RSLINX里的以太网卡驱动给删了,自己重建了一个以太网卡驱动,按道理,我在联机的情况下,用RSWHO 应该能扫描到背板和控制器,也应该在背板下看到我输入的IP地址,可我怎么没看到背板,却看到我输入的IP地址,“192.168.1.34,unrecognized device “,而且,打了红叉,哪位高手能帮帮我,指出其中的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您可以先用串口通讯一下看看IP设置是否正确,估计还是您的 IP被修改了,也可以检查一下您添加的驱动是否正确,这里比较容易出错.

楼主:
激情如火,您能把配置驱动说得再详细点吗?小弟很急啊!!帮帮啊!各位大哥!!!

楼主:
如果用串口通讯,我用1784-PCMK/B卡可以吗,他可以同controllogix 进行串口通讯吗?行,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B:
你是不是在Configur Drivers里的Available Driver Type 里选错了.应该是选Ethernet\IP Driver.选Ethernet Drivers 就会出现错误。。。

网友C:
先看看你ENBT的地址能不能ping通,如果ping不通,是不是联线或硬件接口有问题;如果能ping通,就可能如高峻所说,设置错了

楼主:
轻骑兵:
      您好!!谢谢您和各位给我的帮助!我使用PING了,但我没PING通。但是我很奇怪,在背板上的1756-ENTB 网卡模块是通过双绞线连到一个8口的HUB上的,在我需要进行程序的下载和监控时,我要使用笔记本连到HUB即可。同时,在现场还有一台工业计算机,它也通过HUB和控制器进行数据交换,以取得监控,而它却可以通过HUB和5550控制器进行通讯,为什么我的笔记本,就不行呢?

网友D:
你的配置是容余的吗?如果是的,就要配置两个不同的号码段的IP(如192.168.2.22和192.168.3.33).另外RSLINXD的控制器配置,要配成以态网卡的信息。电脑的IP地址也要配好,要是在网络上唯一的IP

楼主:
不是啊,我确定1756-ENTB网卡应该没问题,可能是我的
RSLINX出了问题,可我就是查不到,您们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E:
是不是EDS文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