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教用FX编程软件编写指令的方法谢谢

楼主(2005-10-16):
各位大哥怎样用FX系列编程软件编写MC主控指令和复位指令,

网友A:
我举个例子给你, (LD .m100) :(MC.N0.m100)其中N是按了MC以后自动现示的.0是自己输入的代码.到后面在输入MCR.N0结束这一段串联接点.注意MC只能控制辅助继电器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