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和工控机通讯

楼主(2005-10-16):
请教一个问题: 一套S7-300和一台上位PC计算机通讯,通讯距离30米左右,用什么方法经济一些。 买了一条PC->PLC适配器,花了2000多,可只有5米长,不知道在适配器的MPI一侧能否加延长电缆,或者有没有其他经济有效的办法。

网友:
自己做一条232线吧,延长50米都没问题。

网友A:
要什么适配器嘛,一张5611卡,200米以内协议自己选

网友B:
RS232线如果太长,而且外界干扰又比较严重的话,可能会出问题的,请尽量采用屏蔽电缆。

网友C:
就用232吧

楼主:
谢谢各位,明天去买个5611卡试试。

楼主:
忘了说:用在工业现场,不敢瞎对付。

网友C:
用PROFIBUS协议,RS-485屏蔽网络线,工控机加上CP5611网卡即可,但软件要用WINCC

网友D:
如果要延长,建议在DP端延长,RS232端的长度建议不超过15米。

网友E:
软件不需要WINCC,嘿嘿需要的是SIMATIC NET

网友C:
simatic net 我没用过,在什么场合用得广泛吗?

楼主:
已经连通了,5611卡+DP电缆+MPI协议+组态王6.5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