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压力变送器故障(有经验者进)

楼主(2005-10-16):
生产现场: 锅炉汽包压力 采用两块横河压力表进行采集 两仪表型号,量程,零点相同 输出信号为4~20mA 由DCS系统提供24V电源 出事前两仪表就地显示 电流输出 以及电压相同 电脑显示相同 故障现象: DCS工控机显示与就地不符 相差0.8MP 两块表的现场显示均与现场压力表显示相同 端子板电压相同 且都为21V 两仪表输出电流相同 更换端子板问题没有解决 用信号发射器直接送信号到端子板电脑显示正常(信号发射器不要系统供电) 将两仪表接入其它正常端子 压力还是相差0.8MP

楼主:
欢迎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 提出各种实施方案 我将实时将这问题的处理情况提供给大家

网友A:
查一下线路

网友B:
用对讲机在变送器处发射,看显示是否变化,以确认干扰存在否?可采用屏蔽加接地处理。

网友C:
可不可能有分流线路存在 是什么时候出的问题呢?

楼主:
TO:凤凰 我们采用的是电缆进端子柜单端接柜 柜子统一接地 接地电阻测量3.5欧 我们维修过程中使用了对讲机通话 仪表就地显示并无不正常现象 TO:小楼听雨1 它的主电路是这样串联起来的 仪表--电源(24V由端子板提供)-250欧电阻(系统用于采集1-5V信号)--再到仪表 有一个压力变送器是我们巡视的时候发现不正常的 另一压力表是我们维修上一只压力变送器时看着看着就不正常啦

网友D:
这样看,应该是表有问题了吧

网友E:
若压力变送器电流与其显示对应的话,压力变送器肯定正常。问题是250欧电阻变化或与其连线接触不好。是否该+24V--压力变送器--250欧电阻--24V地端?

我是菜鸟!

网友:
检测端子板输入端的1-5V电压与压力变送器量程是否对应,如果相同则可以确定压力表没有问题。 检查DCS设置的量程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是否一致,不要看变送器铭牌上的量程,建议加压后看变送器的实际零点与量程,有可能变送器作过量程迁移。

楼主:
DCS系统及端子柜和电脑基本可以确认没有问题 因为我用信号发射器发射mA信号电脑显示是正常的 信号发射器为有源信号不要系统供电 现场变送器是要端子板供电的 现场仪表显示和它的输出信号对应得上 而且与就地显示是相同的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不管这两组信号接哪 电脑显示都不明原因了放大啦0.8MP 查看了量程没发现异常

网友F:
可以找我联系。 bjzhhp@163.com QQ:32931178

网友G:
可能变送器24V+ 存在接地,如果是EJA建议将AMP板的固定片拆除

网友H:
有接隔离器吗?

楼主:
嗯 是EJA 变送器 检查时没发现有接地现像 这套系统一共有百来个表都没装隔离器

网友I:
你检测一下信号有没有交流电压,最好是装隔离器试一下。

网友J:
附近有没有大的干扰源,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G:
将两台仪表的机柜接线对换,如果故障现象仍然为原显示数,可以确认变送器正常。不妨利用手持终端输出电流检查正确性。

网友K:
DCS相应的点可能出问题了(负载能力差),试着用外接的24VDC电源供边送器,确认后,使用备用点,或与DCS厂家联系.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帮助
问题基本已经解决
由于是新系统桥架都是钢材 信号线都带屏蔽层的没注意查线路
信号线中间有一个接线端子做中间连接 屏蔽没有连接
我甩开接线端子直接连接并把屏蔽层连接起来啦
信号恢复了正常
只要下次这线路不出现新的问题的话可以确定是这引起的
奇怪的是有几路别的线路也是这样连接的目前还没干扰

网友L(2008-01-09):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M:
看了大家的讨论受益非浅。我就弄不懂干扰问题,有些现象很邪门!

网友N:
是不是负载有问题啊.这是一个分流的问题.可能是你们是接地电阻大了,导致的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