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电源的干扰

楼主(2005-10-16):
我厂用7台变频器厂牌CONTROL TECHNIQUES 型号为:Commander SE SE23400400 7台中有3台是10年前的同品牌变频器 在使用中变频器控制线和动力线共用一30C屏蔽电缆(屏蔽电源侧接地,另端没接地) 使用中有一发现如下:1.7台机器全开后发现总个电网频率都在70~120HZ跳动 2.只逐个关掉新的4台变频器后,发现总个电网频率恢复正常 3.不关旧变频器逐个开上4台新变频器,发现总个电网又正常50HZ 4.此时逐个测4台变频器输入频率发现每个都有50~70HZ的跳动 对新变频器故障调试发现如下: 1.在变频器控制盘柜处接一测试马达(与现场马达同型号),测输入 端频率正常50HZ 2.用变频器控制盘柜控制一现场马达(长度大约60m左右)测输入端频率 50~70间跳动 3.用一新变频器不接任何控制线手动控制(也不放置在控制盘柜中),接 测试马达,测输入端频率也正常为50HZ 4.用一新变频器不接任何控制线手动控制(也不放置在控制盘柜中),接 现场马达测输入端频率50~70间跳动 说明:7台中有3台是10年前的同品牌变频器,测输入端频率无论怎样皆为50HZ

网友A:
每个变频器的输入相序都一致吗?

楼主:
输入相序是一致的.7台是一个大开关引到一个母排上的,然后7个小开关从母排上引,该问题不知道是否有人遇见了,请指导,谢谢

网友B:
应该是干扰问题,正规做法在变频器输入端加滤波,电抗.

网友C:
我个人认为应该加装滤波器,具体选型它的说明书上应该有

楼主:
正规做法只有加滤波\电抗.请教高手没有更好的原因解释和办法吗?为什么接现场马达就会有干扰?难道电缆长短问题?请高手....

楼主:
难道没有高手?没有人遇见过这种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