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诸位老师

楼主(2005-10-16):
请问"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是怎么一个说法? 一般说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达到多少有没有什么条件的呢?例如速度,距离啊.如果有,一般是什么标准呢? 问题比较菜,莫怪,谢谢指点!

网友A:
"定位精度",就是完成定位后,与指定位置的误差,理论上,是要取无数次的结果做统计学运算的,一般以有限次定位(7次),取偏差最大的一次。 "重复定位精度",多次定位,实际定位点之间的偏差范围。 “定位精度”与“重复定位精度”都是在静止的情况下考核,如果有良好的减速过程,则与速度关系不是很大,理论上,也和距离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