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如何做小流量切除?

楼主(2005-10-17):
西门子S7300如何做小流量切除? 谢谢各位。 QQ:32631176 EMAIL:fastingly@tom.com

网友A:
当流量小于10%或更小时将输出切换到“0”输出就可以了 ========================= glenxu@126.com,QQ:3940776 Tel:029-8683638-8003 http://www.xajde.com

网友B:
可以用一个比较指令实现。小于某一值时,把0赋给变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