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仪表温漂问题

楼主(2005-10-17):
大家好,我最近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大概是这样的。 我采用在轧钢用的轧机上加装测轧制力的传感器,里面有一个应变片,轧钢过程中产生应变有电压输出,经应变仪放大至V级信号,但是涉及到每次轧钢后的温漂问题,所以采用智能仪表解决自动追零,但是用的过程中还是不轧钢的时候老蹦数不能很好的自动追零,我现在想用软件编程取代智能仪表,不知哪位以前用过类似的,或者是否可行。谢谢大家,请给我一个建议

网友A:
最好查明蹦数的原因,否则无的放矢

网友B:
我以为: 蹦数的原因怕是传感器在轧压后其不锈钢感应膜片以及粘贴胶产生了变形后,其零点无法回零,滞后也大,以至于出现这种老是零点乱跑的问题,再好的智能仪表和处理软件当传感器本身的零点在不断漂移跳动时,就算自动追零,也无法处理好,也是假数据。 不论是温度影影响还是滞后很大等原因,引起零点蹦动后,我们看到的是零点在漂移,因为你无法看到满量程的漂仪,你现场又不好校正和测量,其实满量程的漂移比零点的漂移和跳动更多,所以测出来的数据都不不准确的。

我是菜鸟!

网友:
如果是传感器的问题,在显示表上是不能根除的。 如果仅是要追零,可以考虑使用带小信号切除功能的显示仪表

网友C:
上面说得对。看漂移的幅度与时间长短、工作周期、安装位置等有无线性关系。